液压站一直打压,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10-04):
我们车间新安装的设备,液压站(小型的)间断工作也就二十来个小时。正常工作过几分钟打一次压,现在一直打压。蓄能器。位移传感器和压力继电器正常。不知是什么故障。

网友:
是否局部泄露

网友:
肯定有泄露点

网友:
测量一下压力,
如果压力大于等于设定压力,则是管打压的电磁溢流阀或电磁阀卡住或控制系统故障。
如果压力小于设定压力,则泄漏

中国气动元件,济南华能

网友:
换溢流阀。。。

网友:
检查邮箱的温度是否有升高的现象,油缸是否有内泄漏。

网友:
从你所说的情况分析,1种是因压力损失而造成不间断打压,2种是因自动化控制或压力继电器问题而造成不间断打压.你可从这两点进行检查处理!

网友:
是系统内泄,是液压缸或者液压阀的问题,可以采用局部关闭检查,减少故障源。

网友:
换向阀故障 或是控制开关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