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安装压缩控制量

楼主(2013-10-04):
请问各位大鸟四川日机的机械密封安装的压缩量控制在几毫米比较合适,压少了要漏油,牙多了好像也要漏油。

网友:
5mm差不多

网友(2018-02-23):
这个要看尺寸链的吧,不同种类的密封压缩量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2018-03-29):
压缩量实际就是控制弹簧给予密封面的压力,这个得看你工作介质的压力是多少,最好问一下厂家,他们会告诉你推荐压缩量的

网友(2021-06-26):
3-5MM 都在允许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