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连杆的近似动平衡,哪位社友有所研究

楼主(2013-10-04):
结构设计遇到空间连杆结构,目前运动的位移、速度、加速度、加速度跃度等数据已仔细核算过,在支撑点反力计算遇到一些麻烦,各构件的质心状况分布对反力有明显的影响,由于机构运动速度较高,该类空间杆件结构按刚体理论分析,完全的运动平衡基本是不可能的,同时还有综合考虑运动性能及结构布置,因此就存在一个最优化问题,不知哪位大侠对此类问题做过研究,讨教一二。

网友:
最好还是上点图,外加点说明,

楼主:
类似此类结构

运动说明:左侧短杆输入连续回转,右侧输出摆动。

网友(点评):
有点像万向节。lz研究得怎么样了?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A:
从图上看左侧短杆连续转动不了,会干涉的。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左侧短杆连续转动不了,会干涉的。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摆动

满足一定条件即可旋转的。

网友B:
这个真不太会算,不过lz可以参考一下发动机曲轴的配平
比如直列四冲程发动机,一阶惯性力和惯性矩都等于0,二阶惯性力不等于0,惯性矩等于0
比如直六的发动机,一、二阶力、矩都等于0,所以BMW一直比较亲睐他家的L6
但是直四可以通过增加平衡轴来抵消二阶惯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太会算,不过lz可以参考一下发动机曲轴的配平
比如直列四冲程发动机,一阶惯性力和惯性矩都等于0, ...

感谢回复,平面连杆的平衡相对不算太复杂,基本在平面坐标系内就可解决了,这个牵涉到空间的任意方向,有点麻烦,看来只能自个摸索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