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字钢冲孔模,请教

楼主(2013-10-05):
各位大侠,您们好!小弟有一个模具问题需要请教一下:为了省去机加工的费时费力,打算在工字钢的翼板上冲孔,用来过螺栓,不知道模具是否可以实现?如下图,请各位大侠踊跃发表高见,感谢不已!

网友A:
长,有是斜面,很难定位啊

网友B:
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有是斜面,很难定位啊

如果按照工字钢的轮廓来做下模,工字钢刚好插进去,一次冲两边,可否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实现

我公司现在的产品经常在型材的特殊位置冲孔,比如槽钢两腿,工字钢、H钢两翼。请问兄弟有无见过类似可实现的模具呢?

网友C:
买个手提油压冲剪机就可以了吧。

网友:
6#正解,我看过做钢梁的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手提油压冲剪机就可以了吧。

如果是20#B工字钢,翼厚起码是10毫米,手提油压冲剪机能满足吗?

网友D:
冷冲模加工,这是一种常用的孔加工工艺,主要使用在加工量比较大的型材上,如角钢、槽钢、工字钢或折弯板件等。所用冲模结构简单,制造容易,成本不高,但加工效率很高,尤其适合在较长的材料上冲等距孔,能取得较高的位置精度。

网友:
介绍问题清楚些撒  冲多大的孔 型钢厚度 按公式算下就有了  然后选适合的设备 模具材料 可选高速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冲模加工,这是一种常用的孔加工工艺,主要使用在加工量比较大的型材上,如角钢、槽钢、工字钢或折弯板件 ...

感谢兄弟给予深入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