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桌面应用程序资源耗尽,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05):
装了之后运行一段时间总是提示这个,电脑配置并不差,I5,双核,8G内存,16G的剩余系统盘空间,重装后也是这样.

网友:
还是内存不够,是不是画的图大啊,您把虚拟内存调大点试试看

网友A:
有可能是楼主做的文件太大了,电脑一启动时就会加载这个文件。建义上专业的图形工作站。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常常碰到,文件并不太大,最后常常自动退出,白费半天功夫。

网友(点评):
这个只能一边做一边保存文件。家用电脑就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是这样。只是有时赶的紧,有时按下保存死掉了。以前用PROE感觉不死,所以常常以为与SW有关。

网友(点评):
要想系统稳定,必须要用服务器加一块专业图形显卡来做图形工作站。

网友:
估计楼主没有设置虚拟内存,设置下虚拟内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楼主做的文件太大了,电脑一启动时就会加载这个文件。建义上专业的图形工作站。

可是资源监视器上显示,内存,cpu,硬盘,的占用情况都是正常的。每次画图不到一个小时就显示
SolidWorks桌面应用程序资源耗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资源监视器上显示,内存,cpu,硬盘,的占用情况都是正常的。每次画图不到一个小时就显示
SolidWork ...

显卡是什么样的?是七彩虹的吗?

网友:
本身I3运行SW就是不行,我去年在同事的电脑上试过。当时我试装的是SW2010版的,装也装不进去,在安装的过程中一下子卡死了。不过电脑用来运行SW是很费电脑的,我2010年六月装的那台Q8300四核心的电脑,现在都吃不消了,经常出现死机。

网友B:
windows 7(32位):windows+R,输入“cmd”,在命令提示器中输入“bcdedit /set IncreaseUserVa 30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 7(32位):windows+R,输入“cmd”,在命令提示器中输入“bcdedit /set IncreaseUserVa 3072”

问一下师傅,64位怎么操作?这个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师傅,64位怎么操作?这个是起什么作用?

这个是开应用程序3GB开关的命令,对64位应该是没什么用的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不过好几年了勉强用吧

网友(2014-12-10):
现在一个文件不打开也会显示资源不足,显卡是GT750的,SW软件原来在我这台电脑上运转良好,只是近一个月才出现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硬件的原因。

网友:
我也是,画个管路图,没有几个零件就把内存用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