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g转exb咋转歪?求教

楼主(2013-10-05):
哪位大哥大姐可知dwg转exb咋转歪?
请求赐教!!

网友A:
CAXA另存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XA另存为...

是把CAD文件转为CAXA的文件哟,读入也不行

网友B:
CAXA打开DWG文档,保存

网友:
CAXA2009格式转换器--批量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XA打开DWG文档,保存

我用的XP版的,貌似不可以。。

网友:
CAXA打开DWG文档,保存为EXB文件    可以的

网友:
用caxa打开dwg文件然后点保存 选择exb文件类型保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