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加工HRC60材料的焊接螺纹刀,请教

楼主(2013-10-05):
这几天去客户那边拜访,客户需求一把焊接螺纹刀,材料加工硬度为HRC60。如果采用合金焊接车刀,刀片材质选择什么配号?如果采用超硬刀具应该选择什么刀片?机床采用的是老式普车。请大神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http://www.cmiw.cn/portal.php?mod=view&aid=301324

网友:
YW2      或者淬火油钢刀

网友:
车床的刚性和精度比较重要。 加工硬工件的刀具也不可能是软的,故而怕震。其余角度和参数看实际状况调整。

网友:
      这么硬直接上CBN,或者采用进口超硬的。我们加工HRC60以上的材料都是采用进口40元以上一粒的,建议楼主采用机夹式可转位刀片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