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液压系统中,油缸油口大小和系统油管之间影响?

楼主(2013-10-05):
在液压系统中计算得出需要用油管直径为10.8MM,如果在缸筒上面打油孔直径为8MM,这样会不会影响其油缸的速度?

网友:
我感觉 会影响油缸速度

网友:
壁厚大影响大,壁厚小、速度要求不严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好像有影响

网友:
在搞毕业设计么~ 管子不都标准的选法么

网友(2013-12-04):
有点影响

网友:
其他的不懂,只是楼主的孔的内壁相惯线是不是画反了?最近在学制图

网友:
呵呵什么缸要求这样粗的管子哦 。

网友:
会有瓶颈效应,对活塞的运动有一定影响,介质粘稠度越大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