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欠压——用气大户的附近"居民“投诉——求助

楼主(2013-10-05):
我们常采用的是集中供气,安瑞科螺杆压缩机,气压在0.62MP佐佑

现在一个用气大户[板材抛丸处理的滤筒除尘器],需要脉冲大流量吹气,虽然有一个1立方的储气罐,但附近用气量很小的塔冲气压下降至0.4

低于额定气压不能正常工作

现在想到三种解决办法:
1.增加一个0.2立方的储气罐
2.增加一条供气线路
3.配一台空压机

希望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

网友:
储气罐的大小要算一下。
连续生产的尽量大点。

网友:
感觉单独加一条供气线会好些

网友A:
俺之前也遇到一个类似问题,空压机放在A厂房,B厂房需要用气,客户用一根管接过去后发现B厂房气压不足。客户只负责气源,其他问题要我们解决。开始的方案也是增加一个储气罐或者在配一台空压机(增加成本),后来老大问起此事,老大问“管路压损跟流量流速有没计算过?空压机性能曲线在哪里?”俺们不做声(没有去查,也没计算)。后来查空压机的性能曲线发现空压机够用,然后俺就想:“是不是增加一个储气罐就行了,如果很多气缸同时开启用气量大,加一个储气罐就能解决问题”,但是这样处理,购买气罐的钱要我们自己掏,接着俺就计算了一下总供气量跟管路压损,原来是输送管道太小了,压损大,要求客户换输送管路就可以。客户换了管路后使用没有出现问题。

所以后来我做事开始喜欢计算,算过之后心里有底,也好说服客户,说服领导。
我手上有一个关于风送的书,里面讲的问题比较全面,传到了附件中,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点评):
此文件有没简体字的,繁体字看着有些累。

网友B:
国产滤袋式除尘器?额定压力设定6Bar,低于就无法启动?
脉冲电磁阀的启动压力应该在1.5Bar(内先导式)左右,4Bar就不工作猜想是避免气流量不足,无法有效脉冲反吹。脉冲频率多少?设计流量多大?
顶部的气包都撑不过的话,如果不想大改那就增加储气罐容积或者额外引气路保证压力稳定。
如果电磁阀设计流量Cv在10以下,可以考虑更换高频电磁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俺之前也遇到一个类似问题,空压机放在A厂房,B厂房需要用气,客户用一根管接过去后发现B厂房气压不足。客户 ...

兄弟,可否发我邮箱一份,wang10705@126.com谢谢

网友:
可以把脉冲频率延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可否发我邮箱一份,wang10705@126.com谢谢

不好意思,电脑给屏蔽了,发不了。

网友D:
不是有增压泵吗?可是查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增压泵吗?可是查询看看

找到了,这个比较好,应该是理想的方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这个比较好,应该是理想的方案,谢谢!

有机会交流交流,295006949

网友:
4楼说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之前也遇到一个类似问题,空压机放在A厂房,B厂房需要用气,客户用一根管接过去后发现B厂房气压不足。客户 ...

我也考虑是送气量不够导致欠压,加储罐没用的,除非加一个1立方的储罐,能用一上午不掉压,估计有效果,

刚刚打电话给塔冲厂家了,建议加储罐或加气路

我还没计算气路的水头损失,

现在考虑如果末端0.4MP流量够的话,用增压泵是最经济的解决办法

单独为一台机器安装气路老板肯定不答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滤袋式除尘器?额定压力设定6Bar,低于就无法启动?
脉冲电磁阀的启动压力应该在1.5Bar(内先导式)左 ...

是数控塔冲,气压低于0.5MP就罢工了

因为这个冲头有吹扫功能,气压太低了这个功能无法实现,

网友(点评):
末端流量消耗过大,稳定气压有必要增加储气罐。考虑到压力容器规范很严格,建议使用增压泵。 此外,脉冲头吹扫功能不应该受压力影响(高于先导启动压力即可),关键看流量和阀门通电、断电响应时间,即瞬间流量。

楼主:
我是这样一个思路,除尘器是用气大户,末端气压是0.4~0.5,我引出一个支路,安装增压泵之后,300L/min的用气量,

相当于九牛一毛,应该不会有啥影响,保险起见,我先查查这一大支路的设计送气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数控塔冲,气压低于0.5MP就罢工了

因为这个冲头有吹扫功能,气压太低了这个功能无法实现,

我也觉得增压泵是比较好操作的解决办法,相当于从除尘器的用气量里匀出较小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