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阀与单向节流阀结构上的区别

楼主(2013-10-05):
节流阀和单向节流阀的结构上看着没什么区别啊?那区别在哪?还有普通节流阀进出油口反了又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节流阀和单向节流阀区别,一般从词面上说就是多个单向阀。
4 \" J4 G, p6 R' N( _普通节流阀进出油口反了,这个要看具体结构,有些可以反接,仍可以节流,但流量稳定和最小流量有一点区别。有些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