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螺纹怎么保障它的精度

楼主(2013-10-05):
要求内螺纹通规顺利通过  止规旋入2.5圈-3.5圈
  在数控车上面用G92怎么编程

网友A:
止规旋入2.5圈-3.5圈?好奇怪的要求。。。这不是逼楼主将螺纹车成锥度的嘛,无语

网友(点评):
干嘛要锥度?中径放大些不是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止规旋入2.5圈-3.5圈?好奇怪的要求。。。这不是逼楼主将螺纹车成锥度的嘛,无语

我打算编程序的时候带个R-0.05   但是自己感觉没什么依据

网友(点评):
可以的,车成小喇叭口对整体影响不大,就怕攻丝的时候容易出现废品

网友:
没标精度就是最普通级,多为粗级,止规不是要求旋入几圈,而应该是不能旋入超过几圈,不能旋入当然合格,图纸写的轻松随意了点

网友:
这应该是英制的管螺纹之类……

网友:
慢慢调嘛

网友:
你在车间做的,有必要多说两句,这是管螺纹,牙型角是55度的,不是60度,11表示每英寸11牙,是螺距,

网友:
这个产品可能要电镀

网友:
这个是扣压件
螺纹止规一般止入2圈左右就是好的
要求止得多是不是想镀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