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箱体

楼主(2013-10-05):
一个板厚1.0-SUS304不锈钢拉丝长方形的箱体  两边折弯  两头堵上  盖上盖子    典型的“水池型”长度和宽度方向误差-0.5
接缝部位氩弧焊 焊接
问题是:焊接完后平面度很差劲3-6mm左右,也就是四角不同时着地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或者有什么好的结构  ?
补充:在折两道弯的时候发现中间起鼓,和轧制方向有关?需要平下再折?
         如果这是通病,还请大侠指点下有没有合适的结构。两侧的堵板和折弯板螺钉连接?

网友:
楼主应该是用折弯机一条边又一条边折成的吧,当然会出现这种问题。
如果做模具整体折弯成形的话,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只是这样干比较适合单一且大批量品种,不然容易亏本。

楼主:
是一条边一条边折的   没几件  开模不行   但我看很多机箱类的钣金件 平面度都很好啊

网友:
需要加强筋吧

网友:
不做工装就焊接,还有就是不讲究焊接顺序,差不多都这样的吧。焊接时别劲了吧。

网友:
工件平面度要求搞的话,可以加两个工艺   1:折弯前整平  2:折弯后钳工矫正

长板焊接时,两头同时焊接,可大大减少焊接变形量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指点

网友(2024-03-21):
水箱需要满焊防漏水。而且板那么薄,变形是肯定的。需要在四面围加强筋

网友:
做几个冲凸变形量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是否与焊接工艺有关,比如先点后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