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轴传动

楼主(2013-10-05):
想做一个2.5米的类似车床光杆的传动轴,自己买304六角管或六角棒合适吗?转速3000转,负载不重很轻。直径最少多少??还是要做花键轴?

网友:
我好像见过,六角钢做车床托板传动轴用的

网友:
这还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才好决定吧

网友:
2.5米的花键轴有难度

网友A:
实践证明,六角光杠不如单键光杠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证明,六角光杠不如单键光杠耐用。

单键会不会因为质量不均匀,旋转快会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键会不会因为质量不均匀,旋转快会抖动

这个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