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座轴承规格型号怎么解释

楼主(2013-10-05):
规格型号为:UCPA209  但是轴承座上面标的是PA209T,请问最后面后缀的"T“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好象老国标是UCP 新标准是UCT~~我都有点崩溃了~

网友A:
是表示保持架及其材料 后缀T—— 酚醛层压布管实体保持架,滚动体引导。

网友:
直接找标准好了

网友B:
看看哪个厂家的,跟厂家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哪个厂家的,跟厂家问问

品牌代码FK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表示保持架及其材料 后缀T—— 酚醛层压布管实体保持架,滚动体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