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轴传递的扭矩,怎么算径向载荷?

楼主(2013-10-05):
知道轴径70mm,传递扭矩为1000N.m,转速为200rpm,只受扭矩的情况下,轴的径向载荷怎么算?是不是用T=F*r算对吗?

网友:
查手册哦

网友:
轴只受扭转切应力,哪来的径向载荷??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只受扭矩怎么会扯到径向载荷呢?反过来,轴上受到径向载荷,产生的应该是弯矩而不是扭矩,产生扭矩是因为受到切向力!嗯,可以看看力学书,温故温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