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离合器

楼主(2013-10-05):
什么型号和规格,谢谢

网友A:
云机的C6140是磨擦片式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机的C6140是磨擦片式离合器。

大约多少钱

网友:
不是很贵,机床配件市场有卖的,是片状的。

网友:
问厂家不就OK

网友B:
听说型号不一样  规格也不一样,

而且离合器坏了不一定的全部换掉吧,一般就换摩擦片,加摩擦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型号不一样  规格也不一样,

而且离合器坏了不一定的全部换掉吧,一般就换摩擦片,加摩擦油什么

我准备用这种离合器做个东西

网友:
那你可以先算算你要的功率,转矩这些参数,多了解下离合器

如果功率不大,还有电磁离合器可以选择

LZ要DIY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