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帮帮忙,玻璃夹持的问题。

楼主(2013-10-06):
问题是这样的:原先设计的是用螺钉夹持这块玻璃。后来由于玻璃容易破裂,需要修改夹持机构,各位大哥麻烦帮忙想想 用什么夹持比较好,如果用弹性元件夹持的话,精度有没有保障呢?

楼主:
谁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大哥,麻烦指点一下小弟啊,具体要求是:需要把这块玻璃夹持稳定且不破裂。

网友A:
真空吸附

网友:
两边还要固定阿.

网友:
具体使用情况和精度没有说清楚,你不说清楚条件,别人帮你比较困难的。

网友B:
玻璃夹持的部位加垫板,螺钉顶在垫板上,垫板再压玻璃,垫板可以用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吸附

您好,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C:
真正考验一个机械师的功底的,非玻璃机械莫属
夹持铁块再怎么弄也夹不坏,但玻璃就不同了,一不小心就碎了。

网友D:
你得说明 夹持了用来干啥,

有没有平面度要求

受力多大,哪个方向受力

比如说,你如果用来做窗户,涂点硅胶就行了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采用【螺栓—楔形块】方式加紧,这样比较均匀,一般不破

觉得形变要求不高,与玻璃接粗的材料可以用橡胶什么的摩擦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说明 夹持了用来干啥,

有没有平面度要求

具体用途是:这是比较精密的机构上的,用于调整激光路径。所以要求对玻璃的夹持必须稳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说明 夹持了用来干啥,

有没有平面度要求

您好,能不能用弹性元件的方法去夹紧玻璃呢,比如弹簧、片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考验一个机械师的功底的,非玻璃机械莫属
夹持铁块再怎么弄也夹不坏,但玻璃就不同了,一不小心就碎 ...

对呀,没办法了,所以现在暂时考虑用弹性元件去夹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能不能用弹性元件的方法去夹紧玻璃呢,比如弹簧、片簧等

拉个螺栓顶端带一个板簧,这样采用两点加紧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夹持的部位加垫板,螺钉顶在垫板上,垫板再压玻璃,垫板可以用塑料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