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总是退刀时折断,分析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3-10-06):
丝锥是yamawa ls-sp l-150 p2 m6×1,底孔∮5.1,通孔21深,加工材质铝,设备加工中心,速度500×500,两次加工到底,每次攻13个深,回退10个,再攻到底,丝锥回退的速率为100%,现在发现丝锥在攻到底回退时折断,已出现两个,大家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机床丝杠间隙补偿有问题?或者把攻丝回退的速率调整?应该调快还是调慢?

网友A:
那是因为丝锥没有浮动的结果,突然反转退刀憋劲,丝锥就断了,断茬是斜的。

网友B:
六角车大侠,刚性攻丝的时候,用立钻,丝攻没有补偿浮动,装夹不一样的时候,退刀的时候很容易断掉。慢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丝锥没有浮动的结果,突然反转退刀憋劲,丝锥就断了,断茬是斜的。

非常感谢六角车师傅的回答,除了用浮动刀柄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攻丝到底暂停几秒是否可行?望师傅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角车大侠,刚性攻丝的时候,用立钻,丝攻没有补偿浮动,装夹不一样的时候,退刀的时候很容易断掉。慢点看 ...

攻丝300×300也试过了,还是折断,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没高手出现吗?

网友:
螺纹加工不需要那么快。省不了几秒钟的,换上弹簧夹头。伸出来尽量短。螺纹30也不浅。底孔再加0.1个。没啥问题的。

网友C: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设备问题:你的设备不支持刚性攻牙。
即Z轴电机与主轴电机同步性能不好,特别在减速下同步不好。
用浮动攻牙夹头可以让比勉强使用。个人偏好这种状态下人工台钻或万能攻牙机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设备问题:你的设备不支持刚性攻牙。
即Z轴电机与主轴电机同步性能不好,特别在减速下同步 ...

现在换浮动刀柄了,谢谢!

网友:
你可以看下深孔攻丝循环设定的参数对不对。刚性攻丝的话。

网友:
程序呢?可以一次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