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总是退刀时折断,分析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3-10-06):
丝锥是yamawa ls-sp l-150 p2 m6×1,底孔∮5.1,通孔21深,加工材质铝,设备fanuc加工中心,速度500×500,两次加工到底,每次攻13个深,回退10个,再攻到底,丝锥回退的速率为100%,现在发现丝锥在攻到底回退时折断,已出现两个,大家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机床丝杠间隙补偿有问题?或者把攻丝回退的速率调整?应该调快还是调慢?

网友A:
底孔改为5.2试试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孔改为5.2试试行不?

m6切削丝锥的底孔4.917~5.153,用5.2的不太好吧!还有什么办法没?谢谢!

网友(点评):
铝合金较软,攻丝不只是切削还有塑性变形,所以底孔要比钢件大。还有回退多点,毕竟断锥更讨厌,欲速则不达啊。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能拿钢件的底孔的尺寸去打铝合金吧,

网友B:
丝锥质量太次吧

网友(点评):
你想多了。弥满和的会次

网友C:
其一:用刚性攻牙试试,并用G95每转进给,相对柔性间隙会小一些
其二:转速慢些,转速越快,进给快,反转时瞬间时间短,容易断
其三:每刀吃13个,回退10,有点不妥,配合你的润滑油,每次少吃点,铝质软易黏
其四:若是量少,尽量少攻一点,手动回攻一下,效率还是很好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锥质量太次吧

yamawa的丝锥挺好的了,我这还有osg的,我再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一:用刚性攻牙试试,并用G95每转进给,相对柔性间隙会小一些
其二:转速慢些,转速越快,进给快,反转时 ...

现在用的就是刚性攻丝,转数变慢丝锥会不会更容易粘铝屑?加油润滑应该可以,以前用过,但是影响工作效率!非常感谢!

楼主:
现在换osg的丝锥干呢,不知道这支丝锥能干多少!

网友:
底孔对吗

网友D:
丝锥在攻到底部时,停下准备反转回退这段时间里,由于初始扭矩的作用,刀具会继续向前移动一点距离。这样就容易造成丝锥折断。

网友(点评):
有理啊,没办法只好把速度搞的慢慢的才不断

网友E:
从帖子中看,好像你没有加切削液?不加切削液,铝很容易粘在丝锥上。用油的话太脏,很难处理,可以用乳化油,具体是那种你可以咨询你们的润滑油或者特油供应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丝锥在攻到底部时,停下准备反转回退这段时间里,由于初始扭矩的作用,刀具会继续向前移动一点距离。这样就 ...

同感,建议攻到底后停顿在退回

网友(点评):
停顿一下可能要好点。不过从半自动攻丝机的攻丝过程来看,好像是直接反转的。加工中心的速度可能快点?

网友(点评):
我总觉得,转速越高,反转时需要的初始扭矩就容易增大。所以,降低转速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锥在攻到底部时,停下准备反转回退这段时间里,由于初始扭矩的作用,刀具会继续向前移动一点距离。这样就 ...

谢谢!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建议调整速度,在不影响最小进度要求的条件下,尽量降低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帖子中看,好像你没有加切削液?不加切削液,铝很容易粘在丝锥上。用油的话太脏,很难处理,可以用乳化油 ...

加切削液了,加油能好点,但是影响效率,谢谢!

网友F:
建议用粉未高速钢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用粉未高速钢丝锥。

讲讲有哪些好处?谢谢!

网友G:
可采用螺旋丝锥,排屑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采用螺旋丝锥,排屑良好!

现在用的就是螺旋丝锥,加工的是通孔,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H:
改成每转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成每转进给。

尝试过每转进给,没有效果!

网友:
很简单,换挤压丝锥啊

网友:
同意楼上,铝材挤压丝锥效果较好
楼主切削丝锥应该也可以使用,退回时折断,通孔应该可排除排屑的问题(注意用通孔丝锥),另外要看你设备精度,如果反铅间隙较大的话的确会出现此类问题,可以用攻牙弹性筒夹,可以作一些补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