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3mm宽内槽槽底要达到1.6光洁度有什么好方法?材质为15#钢!

楼主(2013-10-06):
请教:数控车加工3mm宽内槽槽底要达到1.6光洁度有什么好方法?材质为15#钢!

网友:
选择合适的刀具和切削速度就可以保证的了

楼主:
请问什么刀具和切削参数呢

楼主:
打错了,是外槽

网友:
尺寸都没有怎么给你建议

网友:
金属陶瓷刀粒,各大品牌都有,买回来试试,满意了给我加分!

网友:
量少就用高速钢手磨一把吧,低速,切到槽底时保持几秒钟,切屑液要充分,轻松达到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