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草绘中,如何让尺寸离散增加

楼主(2013-10-06):
现在比如画一个圆,鼠标一拖动,直径0.01的增加。个人感觉不如每1mm增加,这样很多小尺寸不用修改了,拖尺寸的时候直接拖出来就行。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通过栅格捕捉的功能来实现吧
但是不怎么好用,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
哈哈,你说的是“instant 3D"吧,这就看你光标拖放时放的位置了。你可以把鼠标光标放在”刻度尺“上试试~
另外,你放得越大,”刻度尺“ 就越精确哦~

网友A:
楼上几位通通没理解楼主的本意。

网友(点评):
我觉得楼主表达的就是这个。

网友:
可以这样啊

网友:
LZ说的可是草图绘制?

觉得直接输一个才是最好的,就像画CAD平面视图,山歌打开后,鼠标会很卡很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位通通没理解楼主的本意。

楼主的意思还真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是说草图绘制的时候,鼠标能直接移动到需要的尺寸
而大侠的这个意思是“选值框”增量,比如你要等距一个草图线段,选值框里面有个等距值,你点击向上的箭头,每次增加的数值,意味选值框增量……

你们都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只有我理解了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