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位也能相除

楼主(2013-10-06):
这是规定吗?还是怎么回事啊,单位就是量纲相除是不是有点怪啊,各位怎么看呢?

网友:
要考察两个量之间的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俩相除,得到一个“比例数”。
比如位移和时间,二者的比例是 m:s,也就是速度 m/s。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还是有点不好理解

网友(点评):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反而则聚之。

网友:
有些但是,其实是很多单位合成的缩写,比如N

网友:
个人认为,单位嘛有直接指定的,像楼上说的位移、时间,用m、s表示的,还有的就是用这些直接指定的来组合表示m/s,这是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且貌似指定的m、s的数据啊都是能直接测得的。想想物理上有很多的关系都是根据实验测出来的。单位的相除,相乘应该就是在体现它们之间这种关系吧。

网友:
高中没学好吧,兄弟,哈哈

网友(点评):
别小看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只是拿来用,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呵呵

网友:
综合看问题。不同的单位都是用来描述一个物体的不同特性的。比如kg描述的是惯量,m描述的长度,s描述的是时间长度,m/s描述的是四维空间的单位量纲,m/s^2描述的四维空间量纲的曲率或者说5维空间量纲。以此类推。其实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人们随着对空间、时间、密度等维度的认识,对一个物体不同状态的描述趋于发散化,而由此制定出了不同的描述对应发散化目标的量纲。但因为都是在描述同一个物体,所以,量纲和量纲之间可以通过最基础的数学规律来描述。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你得先有几个基本物理量纲,比如质量、时间、距离等,其他的常见物理量不过是有这些衍生出来的,比如1牛顿的力,就是使1千克的物体产生1m/s^2的加速度所需要的力,当然加速度是单位时间速度的变化,速度是单位时间距离的变化,等等。
自然量纲之间就有了关系

网友:
米、千克、秒……等共计7个基本单位,构成了国际单位制。其余的几乎都可以从这7个衍生出来。

不妨再追究下去,看看单位米的规定:“光在真空中于1/299792458秒内行进的距离。”

我们看到了“秒”,米要通过秒来规定,而秒又是这样规定的:“铯133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阶间跃迁对应辐射的9,192,631,770个周期的持续时间。”

好,秒是通过数数来规定的。只要那个什么原子的特性不变,那么秒就不变。也可以说,秒是通过铯原子来定义的。

再来看千克,目前来说,千克有国际千克原器来规定。(法国在1795年4月7日颁布了关于度量衡的法律,其中规定克为“在冰融化时的温度下,体积等于边长为百分之一米的立方体的水的绝对重量”。——维基百科)可见千克是用物理上的水,和长度“米”来定义的,而米又是用秒来定义的。

而力的单位是怎么定义的呢?很多人说,1N的力,使1kg的物体产生1m/s^2的加速度。窃以为此话说反了,应该这样说:如果1kg的物体,其运动时的加速度等于1m/s^2,我们就认为它受到了1N的力。

力不过是个假设的名词,其实际到底存在不存在,现代科学无法回答。西科只描述现象,不追求本质。

所以说西方科学中很多都是车轱辘话。就好像西科规定,爷爷要管他的孙子叫“孙子”,孙子要管他的爷爷叫“爷爷”一样,怎么说怎么对。但为什么要管爷爷叫“爷爷”,而不是叫什么“呵呵”、“哈哈”之类的,西科就回答不上来。

只有我国学能回答上来

网友:
量纲分析,记得曾经学 流体力学 的时候,接触过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