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零件的材质为S355J2G3,类似于中国的Q345D,表面处理为QPQ,请教

楼主(2013-10-06):
图片中零件的材质为S355J2G3,类似于中国的Q345D,表面处理为QPQ.
QPQ为 quench-polish-quench,这里的Nht应该是coating 的厚度,但是硬度为HV30=200,因为coating的厚度为0.2了,硬度肯定不止200,在此请教大家。

楼主:
以下是QPQ的一些介绍:
QPQ”是英文“Quench—Polish—Quench”的字头缩写。原意为淬火—抛光—淬火,在国内把它称作QPQ盐浴复合处理技术,其中“盐浴复合”的含义是指在氮化盐浴和氧化盐浴两种盐浴中处理工件。QPQ盐浴复合热处理技术既可以使工件几乎不变形,同时又可以大幅度提高金属表面的耐磨性、抗蚀性,是一种新的金属表面强化改性技术。这种技术实现了渗氮工序和氧化工序的复合,氮化物和氧化物的复合,耐磨性和抗蚀性复合,热处理技术和防腐技术的复合。其氮化层的深度大于离子氮化处理的深度,而且工艺周期也比离子氮化短。

QPQ盐浴复合处理技术简介
    QPQ盐浴复合处理是一种先进的金属熔盐表面强化改性技术。将工件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熔融盐液中先后进行处理,使多种元素同时渗入金属表面,形成由几种化合物组成的复合渗层,使金属表面得到强化改性,耐磨性、抗蚀性和耐疲劳性同时得到大幅度提高。本技术还具有节能、无公害、几乎不变形等优点。用本技术先进、性能优越、质量稳定而倍受广大用户欢迎,已经大面积推广。

一、主要特点:QPQ复合处理与单一提高耐磨性的传统热处理技术和单一提高抗蚀性的表
    面处理相比,它可以:
  1.使产品的表面硬度、耐磨性、抗腐蚀性和耐疲劳性同时大幅度提高。
        例如:经QPQ盐浴复合处理的45#钢、40Cr钢(退火态)的耐磨性,达到淬火及高
    频淬火的16倍以上;经QPQ盐浴复合处理的20#钢,耐磨性达到渗碳淬火的9倍以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上,是镀硬铬和离子氮化的2倍多。经QPQ盐浴复合处理的45号钢,其疲劳极限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提高4O%左右。
        例如:45钢经QPQ处理后在大气中和盐雾中的抗蚀性比镀硬铬高16倍以上,比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发黑高7O倍以上。
  2.可取代多种工艺中国机械社区
        它常常用来取代渗碳淬火、高频淬火、离子渗氮、软氮化、调质、易变形件的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淬火等常规热处理和表面强化技 术,以提高金属表面硬度和耐磨、耐疲劳性能,
    特别是用来解决硬化变形难题。可用来取代发蓝、镀硬铬、镀装饰铬、镀镍、镀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锌、硫化、等常规表面处理工艺,大幅度提高零件的抗蚀性,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3.可以取代多道工序
        用本工艺进行一次处理,可以取代淬火一回火一发黑三道工序,或取代渗
    碳—淬火—回火—镀硬铬四道工序.根据产品的不同性能要求,全部生产过程10分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钟—3小时, 生产成本低,大幅度节能。
  4.质量稳定,操作简便。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5.投资小、成本低、易操作、工艺稳定、生产效率高
二、适用的钢种:
        主要用于要求高耐磨、高抗蚀、微变形的各种钢、铁及铁基粉末冶金零件。模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具钢、不锈钢、耐热钢、结构钢、工具钢、铸铁、纯铁、铁基粉末冶金件等。中国机械社区
三、应用情况: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QPQ处理技术在汽车、摩托车、模具、工具、机床、工程机械、农业机械、海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上石油开采、化工机械、纺织机械、液压、仪表、机床、军械、轴承等行业均已
      广泛应。已大量用于处理以下主品:
    1、汽车、摩托车类:曲轴、凸轮轴、气门、齿轮、链轮、离合器盘、缸套、活塞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环、连杆、摩擦片、气簧活塞杆、球头销、雨括器、摇臂等;
    2、工模具类:各种压铸模、冷拉模、热挤模、橡胶模、塑 料模、玻璃模、铝型
      材挤压模、冲压模、导柱、顶杆等;高速钢钻头、搓丝板、滚丝轮、拉刀、丝
      锥、滚刀、插齿刀、铣刀、绞刀、刀体、刀杆等;
    3、机床件:摩擦片、导轨、电器铁芯等。
    4、纺机件:络筒机件、热轨、冷轨、罗拉、钢令等。
    5、轴承行业:保持架、紧定套等
    6、电器开关阀门、蜗杆、紧定套、密封圈、柴油机、机车的各种耐磨件、耐蚀件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好像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