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公差问题求助

楼主(2013-10-06):
   尺寸和公差中间距离太大,
线性尺寸也存在这个问题,但不是很明显,角度离的太远了点 ,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顶一下,经常遇到,期待高人。

楼主:
有个笨办法:把尺寸自己写一遍,间隙就合适了,但应该有正规做法的,

网友:
找SW解决

网友:
从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我这标准没问题

网友:
与字体设置有关,在字体设置里面换一种字体尝试一下

网友:
奇葩,俺这正常显示,自动生成。字体不字体的没注意,因为模板是从网上下载的,也许人家给设置好了?

网友:
我也有遇到

网友(2016-03-17):
设置字体的时候没有做好,可在插件---选项里面属性设置里面设置

网友:
这是软件的问题无法修改,也没必要修改

网友:
看你怎么选择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