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减速机座不断地左右调节中心高

楼主(2013-10-06):
设备在生产中由于和减速机相连接(链轮连接)的辊要不断地左右运动,所以减速机座也要跟着运动,不知有没什么专置可以实现这个运动。

网友:
不知能否贴张图来 凭空想象有点困难

网友:
只能从联轴器上想办法

网友:
用万向联轴器,楼上就是

网友:
左右调节中心高?这个理解起来还真的很困难,高低调节还好说,左右调节高度?

网友:
swp可伸缩花键联轴器,,,

网友:
导轨加丝杠

网友:
首先做一个连杆将俩链轮轴联起来,保证俩链轮中心距不变;再用一个连杆将减速机链轮轴与机架联起来,保证减速机可以晃动。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9楼,这个装置就是我想要的。

网友(点评):
呜呼!谢谢你的肯定~~~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