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泵控制结构求助

楼主(2013-10-06):
最近在使用萨奥40系列M25的柱塞泵,这个泵在出厂时没有设置中位也没有任何斜盘复位机构。由于自己是初次接触液压,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哪位老师帮忙推荐一种机构能够满足中位和复位的需要?

网友:
没接触过

网友:
没看懂,能具体点吗?泵出厂都是按你要求设定好的,不需要你调,你也别调,出问题自己负责啊

网友:
可以提供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A:
给你提供个参考,不知道是否有帮助?
请见附件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提供个参考,不知道是否有帮助?
请见附件图片

谢谢大侠提供的参考,不过大侠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