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40锣棒材,直径30,普通车床6140用什么刀头车光洁度好

楼主(2013-10-06):
普通40锣棒材,直径30,普通车床6140用什么刀头车光洁度好

网友A:
调质过的40cr,随便车都可得到不错的光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质过的40cr,随便车都可得到不错的光洁度

大侠真乃神也,像我这个猪脑壳看了半天都没看出是40Cr,佩服佩服!

网友:
1mm精车余量,金属陶瓷可以试试

网友:
应该是40cr,直径30的圆钢料,用最普通的YT15,或者W1的,都行。不需要特别的型号

网友:
调制处理后怎么车都光

网友:
      普车,看你磨刀技术呀。要光一般来说在没有震刀的情况下尽量提速。磨刀工艺靠个人了,不好说。

楼主:
对,是40cr棒材,感觉用YW1比YT15强一点请问还有什么别的辅助方法?比如用切削油会好吗?好像成本又高了

网友:
金属陶瓷试试,好像有焊接的金属陶瓷车刀,机夹的像NX2525,NS530等,各刀具厂家都有卖的,包你满意,转速高点,精车余量大点都能提高光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