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模具,求助

楼主(2013-10-06):
做了一套冲压模  在2.3厚的普通铁板上冲直径2mm的孔     一共12个      现在的问题是冲不了几下   冲头就断了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帮帮忙!不胜感激!     12个孔每排4个  共三排      每个孔间距7mm

网友A:
你是什么料?冲头是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料?冲头是什么材料做的?

料材质q195        冲头材质搞不清       在市场买的

网友:
模具设计的有问题,不是 材料的问题

网友:
料厚大于直径,在精度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加大间隙,以降低冲裁力

网友(点评):
应该做多大的间隙合适呢?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下对Q195钢进行热处理(退火),使钢板变软;然后对冲头也进行热处理,使冲头变硬。

网友:
材料不行啊

网友:
用好冲头材料,板厚超冲头直径,冲头要加保护套,还有你不要一下冲12孔,搞成步进模具,减少模具冲头的应力

网友(点评):
保护套的样式不知道用哪种 再就是12个孔不一次冲好的话就怕误差比较大

网友:
一起冲容易别断,保护套你查下模具设计手册

网友B:
选用这类型凸模,
如果会从 H 部断头,就要将5 +0.3 再加厚到 8~10 ;
如果是从R10转接 B 部断裂,则要强化凸模刚性,改为三阶式;
如果是从 B 区之间断裂,则要加强模具的导向保护,提高模具本身的刚性和稳定性;

单支凸模大约是0.5吨力,12只约6吨力,选个8吨(或80KN)以上冲床就可以,要注意冲床本身的精度问题;
也可以将凸模分几种长度,避开一次性的冲裁冲击;
凸模的固定要稳固,凸模板最薄也得有凸模长的 1/3 ,最好能达到 1/2 长以上;

下型的刚性要足够,宁可多花点材料费买厚的板子来支撑;凹模板 18~25 mm就足矣。
最好是选用附图的凹模形式,方便维修。

网友(点评):
LAOYAO的帖子很专业!凸模的基本要求表达的十分的精湛!佩服!

网友(点评):
希望模具板块有更多如LAOYAO大侠的朋友们参入近来!

网友(点评):
我这个冲头都是从B这个地方断

网友(点评):
现在正想法加装冲头保护套 就是想不好用哪种样式的保护套

网友(点评):
阁下先将现在的模具给拍几张照片来看,木有整体考虑是难以一次性的给排除问题。

网友:
要看现在的模具现况再给建议,照片要能看清楚全貌,即合模态、开模态的上型和下型,凸模的固定方式。

网友:
设计基础知识,又复习了一遍

网友(2013-11-14):
我们这里可以开模具的啊

网友(2014-01-16):
引用 网友B:
选用这类型凸模,
如果会从 H 部断头,就要将5 +0.3 再加厚到 8~10 ;
如果是从R10转接 B 部断裂,则要强 ...

太厉害了!

网友(2014-04-18):
换好的冲头吧,另外冲压时加点润滑剂(比如 机床切削液之类的)。

网友C:
这种冲头应该用三级的,就是上面大,中间再有一过渡段,下面在留个4-5毫米长的直伸,每个过渡段都以R10过渡。。还有就是一排四只冲头的高度不应该一致,比如你的材料是2.3的,第一和第三只冲头比第二、四冲头高1-1.5毫米,这种高低排位可以大大降低冲裁力,冲裁力小了,震动就小,小凸模就不容易断了(很多小凸模都是被震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冲头应该用三级的,就是上面大,中间再有一过渡段,下面在留个4-5毫米长的直伸,每个过渡段都以R10过渡 ...

网友:
可能可模具的导向有关系

网友:
LIAOYAO大侠基本都说清楚了,增加凸模本身刚性或者进行保护,还要做的是保证凸模垂直受力,冲裁过程中不得产生材料和凸模的横向位移。

网友:
见识了,很专业。

网友(2014-05-19):
首先说一个特殊的情况,您的12支凸模是否是独立的,抑或是一个一体零件上的12个冲头,后者很容易造成B处断裂。有些港台模具经常这样做,当然也经常出这种事。不过看起来楼主的模具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二,很多人也提到了,直径d<T的问题,实际上,对钢材的冲裁,建议值一般为d>1.3t,但一般做到d=1t也凑合。采用保护套时,钢材可以做到d=0.5t

第三,有人提到模具间隙,我个人觉得,作用是有的,它会对冲裁力有一些影响,进而影响作用在凸模上的力,但不是很大,所以遵循普遍的II类间隙(对低碳钢来说单边间隙7%~10%)原则即可,如果实在不放心,就把间隙放大,用III类(对低碳钢来说10%~13%)

第四,凹模,我个人觉得,对凸模断裂影响不大。

最后,你一定要弄清楚你的凹凸模材质,以及处理方式,这个是基本的。因为你这个情况,如果没有其他特别明显问题的话,其实最简单粗暴,第一个会想到的方法就是换凸模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