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齿轮的高速钢指型铣刀 的精度 如何?

楼主(2013-10-06):
4个齿的 高速钢 指型铣刀,  被加工齿轮式 m12-84    还有 m14    m16的 很多种的,  看图纸要求是 渐开线 部分缝隙控制到0.01以内,  端齿在0.03以内,  R角公差大一点0.1.。  我就是想问问 这刀具有这么精吗?   如果是精刀,精铣后, 就直接是成品了吗?  不用磨吗?  要是磨得话,  型线部分留余量多大。  图纸上的型线是用坐标点标注的,  有的用短线段连接后,整个型线不圆滑,其实就是直线逼近圆弧,越密 越好。
听技术员讲,这是参照刀具设计相关的手册给的公差,还说是80年代的标准吧。  我就更纳闷了, 那时候 批量生产指型铣刀的时候,型线公差都能严格控制在0.01以内吗?
用什么仪器检测的?  下面是我更想知道的:要是真的保不住公差,  渐开线的缝隙最大是多少, 这把刀 还能用。

还有呢, 5个齿的 怎么检测呢。  单边的型线可以用样板,  整体的轮廓怎么检测呢【相当于铣刀的直径】。

还有,一般指型铣刀都是0度前角,  要是正前角,  轮廓的型线在没有  数控检测设备的 前提下怎么检测呢??
别说用样板检测,  我感觉正前角的 检测不准。

请高手作答。  感谢。

网友:
感觉铣的达不了那样的精度,你的分度头旋转一周的偏差是多少??三爪的夹紧偏差又是多少??感觉齿轮大的还是插吧,小的还是滚吧,要求高的就再加一道磨的

网友:
这个看你需要什么精度吧

网友:
最好有产品图纸!齿轮材料及热处理,齿轮精度等等便于工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