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一个零件怎么加工,急急!!

楼主(2013-10-07):
先上图  要求:顶端的阶梯孔的轴线与下方圆柱的轴线正交,垂直度公差为0.05。请问怎样加工?麻烦赐教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0-7 11:34):
之前发贴时比较急,不好意思,现在补充下:这个零件数量不多只需要1,2个,需要整体加工,我们这边有普车普铣,数车数铣。同轴度要求不是很高,垂直度要求比较高,材料为铝合金。(图中有些线标志不太明显,还请...)

网友:
楼主,请问你这工件材料是什么?您那有什么设备?

网友:
垂直度公差为0.05,这个需要在坐标镗床上加工。(下方是圆柱的话,图中少画了中心线。)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车M4及圆柱,做夹具以M4后圆柱定位加工阶梯孔

网友:
没有数量需求,怎么排加工工艺?还有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设备很关键,若只有普车普铣,确实麻烦,若有数车、CNC,那就易如反掌。

网友:
数量多少?

网友:
分体还是整体?批量?
如果外圆没有同轴度要求的话,可以先分别加工再组合,再镗内孔

楼主:
之前发贴时比较急,不好意思,现在补充下:这个零件数量不多只需要1,2个,需要整体加工,我们这边有普车普铣,数车数铣。同轴度要求不是很高,垂直度要求比较高,材料为铝合金。(图中有些线标志不太明显,还请大家体谅下)

网友:
这么小的件,还是铝合金的,而且还只做一两件,这不是闹着玩!改改形状吧!

网友:
除非有非常特殊的作用,老大不用搞这么复杂的工件吧!

网友:
这个零件很小。连接处薄。容易变形

楼主:
也知道这个零件的加工难度才在论坛上请教下各位高手,这样的话,下方的圆柱只能改做方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