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小轴承的润滑程度最高

楼主(2013-10-07):
现在需要一个润滑程度比较高的小轴承,内孔10外径为15。只需要它润滑性能好,不考虑使用寿命等因素,大家能不能推荐下,谢谢。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润滑油自己加就是

网友B:
阻力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力最小?

也算是吧

网友(点评):
摩擦系数?轴承的产品手册上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润滑油自己加就是

润滑油不可以随便加吧。而我们需要的是新的润滑性好的小轴承,数量不多,仅2~3个。只想找下相关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