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磨床的进来--有图

楼主(2013-10-07):
位:
     下面是我们公司澳柯玛数控磨床加工出来的工件(大径7.0-0.004/0.009mm,小径4.6+0.004/0.009),红色标注的地方跳动大,黑色标注的地方是磨完后中心架的夹痕,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原因,给个靠谱点的答案,谢谢了!我检查前道工序的所有尺寸均为合格。

网友A:
跳动有多少?   这个不好说的  跟上道工序无关  。 造成跳动的原因无非就几种, 需要逐一检查,顶尖孔达不到要求?  磨床主轴跳动打表了吗?
 砂轮静平衡? 最后一刀有没有无火花磨削?   中心架夹持位置 ,夹持位置精度也会影响  !
没有人能一点就透  , 自己上床子找原因。

网友B:
楼主是首次加工,还是之前就在做,突然出现问题?如果是以前没问题,比较有哪些因素发生了变化。
给的公差没有正负不是很明确
跳动大是多少?
个人分析跳动原因:
1、顶尖孔圆度不好
2、中心架调整不合适
3、进刀量大(楼主没给出加工参数,比如精加工余量多少,每刀进多少?)
4、环境有震动干扰
5、工件本身有内应力
6、设备精度
其它暂时想不到了,楼主可以逐个排查

网友(点评):
从照片看 中心架夹痕 已经有跳动趋向

网友(点评):
是啊,我的疑问就是这些波纹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同意3楼说法,如果都合格,可考虑粗精磨分开,应该说是磨削力引起的,可在磨削时加一百分表(尽量靠进磨削处)看磨削表主变化!

网友C:
这是涡轮增压器里的核心零件,叶片材料就挺值钱的。
对磨削加工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跳动,是2微米还是3微米?
重点检查中心架,是ROOM的还是艾洛宝的?
尾架顶紧力也要重点查。
另外砂轮的锐度是否够,否则磨削压力过大也是个因素,查砂轮线速度(比如砂轮快用到极限了)和修整笔的状态。
如果分刀磨的话,不要中心架也是可以达到要求的,跳动在1个半微米以内。但效率就低了。
做过成型不加中心架的磨削实验,不稳定,跳动和锥度有时超差。分析是尾架适应稳定性有问题,重新设计尾架后继续实验。

网友(点评):
如果以中心架为界,头架侧没问题,尾架测超差。那就重点查尾架,径向刚性,顶尖合金部结合强度,表面状态,顶紧力。

网友(点评):
螺旋大侠分析的挺到位

网友(点评):
看大侠的分析,就是专业的,到位!

网友(点评):
以中心架为界,头侧是好的,是不是说明驱动凹顶尖定位是没问题的?重点检查尾架顶尖的磨损情况顶紧力,还有中心孔的深浅以及圆度!不知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D:
兄弟你是做涡轮增压器的吗,我有个叶片也是里面的,可以问问你吗,我的qq是5971611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涡轮增压器里的核心零件,叶片材料就挺值钱的。
对磨削加工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跳动,是2微米还是3 ...

以中心架为界限前面都是好的,后面跳动超差(跳动公差最大0.012)
中心架是艾洛宝的。
之前一直都是好的,我想不加中心架是不现实的,
尾架顶紧力也反复调试试验,可是不见效果,
砂轮直径离最小直径还有30MM(毛坯直径610设定最小直径485)
我想问的是中心架是怎么产生的那些波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动有多少?   这个不好说的  跟上道工序无关  。 造成跳动的原因无非就几种, 需要逐一检查,顶 ...

我对你说的最后一刀无火花磨削比较感兴趣,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首次加工,还是之前就在做,突然出现问题?如果是以前没问题,比较有哪些因素发生了变化。
给的公差 ...

是之前一直在做的,跳动公差最大0.012
设备精度,进刀量,顶尖孔圆度这个不用考虑均是好的
中心架那些夹痕波纹式怎么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是做涡轮增压器的吗,我有个叶片也是里面的,可以问问你吗,我的qq是597161125

不好意思,我只对磨床技术感兴趣 ,其他我不参与讨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中心架为界限前面都是好的,后面跳动超差(跳动公差最大0.012)
中心架是艾洛宝的。
之前一直都是好 ...

1丝多的跳动,那问题很严重了。没中心架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跳动。
尾架顶紧力是弹簧还是别的方式?这个顶紧力一定要稳定。
打表在尾架合金头上,掰掰刚性,比如有隐性松脱,目测不出来的。
仔细摸摸合金头,看是不是崩缺的情况。
这些在实际中很常见的。
然后把头尾架挪一起,看看两顶尖是否重合。但机床几何精度变化的可能性很小,但调整尾架时垫了脏东西导致精度超差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中心架的合金爪,检查下表面情况。
那些印正是应为跳动大才导致的,但不排除中心架夹持力过大,这个检查下油路压力,调到范围内。
貌似是自动上下料的吧,磨叶片的也是一个品牌的床子?是卡磨吧,带自动上下料。

网友(点评):
支持,再有是否N件都这样?还是只一件?对比来看会更容易找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你说的最后一刀无火花磨削比较感兴趣,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一下,谢谢

就是光磨,磨削达到尺寸要求以后,不再进刀,而是保持原有磨削状态将加工面反复再磨几次,精密磨削时候这个过程不可缺少。
复制的,俺不会组织语言。

网友(点评):
这是一种方式,可以提高光洁度,仅此。

网友(点评):
呵呵! 自己试过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丝多的跳动,那问题很严重了。没中心架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跳动。
尾架顶紧力是弹簧还是别的方式?这个顶紧 ...

我们做的产品跳动最大公差保证在0.012以下就是合格的
尾架顶紧力是弹簧!
尾座顶尖刚换了个新的,前面的有磨损情况
检查了一下中心架的三个合金爪发现其中一个有一点缺角情况,由于没有备件暂时凑合着用
中心架压力正常
床子是日本的OKUMA带机械爪自动上料。
目前跳动已经好了,但是原因还是无法最终判定!这有点让人恼火啊……

补充内容 (2013-10-16 14:04):
谢了

网友(点评):
是换了顶尖后就好了吗?那不就清楚了。不管怎么说,好了就好。精加工嘛,一点点不合适就不行。可能你这种规格的产品要求不是很高。我们实验的那种,比较短,细的。要求2微米以内,没中心架,一刀成型,可保半丝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光磨,磨削达到尺寸要求以后,不再进刀,而是保持原有磨削状态将加工面反复再磨几次,精密磨削时候这 ...

明白了!

网友:
增点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