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子表格上插入CAD图型后(复制粘贴后)要打开这个图片

楼主(2013-10-07):
电子表格上插入CAD图型后(复制粘贴后)要打开这个图片。乍显示 怎么一回事????

网友:
.dwg另存成图片格式,再插入Excel表格中。

网友:
别这么搞,不好修改,你最好是用  插入--OLE对象--选择excel格式,选择路径插入。

这样也可以调整大小比例。要是想修改的话,选中--右击--OLE--打开,就能打开EXCEL格式的图形进行修改,改完保存即可。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截图然后粘贴

楼主:
插入CAD这个图片是可以的,就是要再编缉,就不行了,要显示上楼主这样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