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中心距的确定

楼主(2013-10-07):
齿轮齿条中心距的确定,齿轮齿条模数为2,齿轮齿数为25,求解:齿轮齿条的中心距?

网友A:
齿条好像没有中心的说法?
齿轮有分度圆,分度圆是一个圆,在齿条上,该分度圆就对应着齿条的基准线,因为齿条可以看作分度圆为无穷大的齿轮,所以该齿轮的分度圆就变成了一条直线。
根据模数 m=2mm,齿数 z=25,可知该齿轮分度圆直径 d=mz=50mm。
如果齿条的基准线到齿条底部的距离为b,则楼主说的“中心距”勉强可以表示成:  b+d/2。

网友(点评):
大侠 这个B是多大呢

网友(点评):
看的糊里糊涂,这个中心距到底多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条好像没有中心的说法?
齿轮有分度圆,分度圆是一个圆,在齿条上,该分度圆就对应着齿条的基准线,因为 ...

这个问题我与大师的观点略有不同,如有不对之处,还望指正:齿轮与齿条啮合,应该保证齿条径节线与齿轮分度圆相切。这样才会使压力角处于设计的数值范围之内。

网友(点评):
观点甚是相同。

网友(点评):
可中心距是大多呢?

网友:
红色中心线画的圆是齿轮分度圆,最下面那条线是齿条的基准线,也就是楼上大侠说的径节线,标准传动时二者是相切的。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条好像没有中心的说法?
齿轮有分度圆,分度圆是一个圆,在齿条上,该分度圆就对应着齿条的基准线,因为 ...

那到底是多大呢

楼主:
看的糊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条好像没有中心的说法?
齿轮有分度圆,分度圆是一个圆,在齿条上,该分度圆就对应着齿条的基准线,因为 ...

看的糊里糊涂

网友B:
   齿条  图为一标准齿条。当标准外齿轮的齿数增加到无穷多时,齿轮的基圆及其他圆都变成互相平行的直线,同侧渐开线齿廓也变成互相平行的斜直线齿廓,这样就形成标准齿条。
   齿条的主要特点:(1) 由于齿条齿廓为直线,所以齿廓上各点具有相同的压力角,且等于齿廓的倾斜角,此角称为齿形角,标准值为20°。(2) 与齿顶线平行的任一条直线上具有相同的齿距和模数。(3) 与齿顶线平行且齿厚等于齿槽宽的直线称为分度线(中线),它是计算齿条尺寸的基准线。

网友(点评):
此回复和后一贴照片是补充逍遥侠基准线的具体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条  图为一标准齿条。当标准外齿轮的齿数增加到无穷多时,齿轮的基圆及其他圆都变成互相平行的直 ...

齿条

网友:
楼主,百度个齿轮类的小教程,就知道了吧。

网友(2018-03-28):
有齿轮中心到齿条基准线距离 H=d1/2+x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