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型钢底座设计,请教

楼主(2013-10-07):
查收附件图片,按如图所示设计的机构,(是用150*150H型钢,腿长2米,自重270KG)上面安装一个产品重1吨,高度8米,能够放置平稳吗,会不会风吹一会就会倒下,请各位帮忙看看,另外机械设计中有没有这种受力模型,我没有找到,例如产品自重多重高度较高需要做多大尺寸底座?

网友:
那个产品的底部情况是怎样的,是否有支点?须根据具体情况才能决定。

网友:
重心在什么位置?腿是怎么布置的?风吹时的受力情况是怎样的?画出受力图,分析完后即可得出结论。

网友:
先建模,再进行有限元分析。

网友:
是怎么一个受力情况???

网友:
产品底部与型钢接触情况还没说清楚

网友A:
如果真的是有风,你这种情况,风一吹肯定会倒下
长径比要小于2,可能没事,  关键是支撑点和重心的距离,然后你算算风施加在底座上的力矩,能不能把地脚或者埋件之类的拔出来
没有地脚?那么怎么着也得固定吧
或者加揽风绳?这个最保险

网友:
不明白。稳不稳定取决于重心位置及约束条件。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我把套管与底座的事宜图画了一下,是通过四个立柱用螺栓与底座连接,重心竖直向下,通过底座将套管放置在车间内,不想套管由于太高倒下,这种底座设计能否放置平稳?请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是有风,你这种情况,风一吹肯定会倒下
长径比要小于2,可能没事,  关键是支撑点和重心的距离,然 ...

按这种样式做能放平稳吗,放置地点在车间地板上,底座与地面不连接,直接放置,产品重心竖直向下,产品4套腿与底座螺栓连接孔位中心距450*500,底座腿长2米,产品高7米。(示意图见图片)

网友:
最近我也在计算风载
但是以前没算过,楼上的说等价于悬臂梁是很对的,
看样子底座抗弯应该是够了,但是四条腿与工字钢连接处是个薄弱点,在风载引起的弯矩作用下要校核螺栓的强度
或者采用加角撑板的方式,是螺栓的受力点原理弯矩中心
风速和风压的关系可以百度,或参考流体力学伯努利方程那段

网友:
关于风载:刚刚搜了点资料
风压W=V×V/1600  KN/m  V取m/s
例如  我这个地方历史最大风速30m/s(我的娘哎,只有海上才可以见,大沙漠里真可怕)
那么风压就是30×30/1600=0.5625KN/㎡,就是KPa   对不?

网友(2018-10-15):
风压和海拔高度还有关系,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