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这个五面体的加工精度

楼主(2013-10-07):
自己设计了一个五工位的一个小设备,现需要加工这个五面体,因手上资源有限能用的设备不多,只有车床铣床还有一个T611B的镗床。打算先车下面圆盘,然后再用钢板焊接上面五面体,加工好后把五面体上下面用铣床加工到数,之后在五面体下表面打螺栓孔,用螺栓把圆盘与五面体紧固一起。最后把紧固后的组合体放镗床回转工作台上,先用百分表靠下面侧面找回转中心然后加工五面体表面,但不知道镗床能否满足分度加工精度。还有此圆盘直径五百,而T611B工作台有一米一,担心镗床主轴伸出过长导致精度误差进一步增大,现在打算小吃刀量,慢速进给。

网友:
请问大侠,这个工件主要是保证哪几个位置度?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表达出主要的目的,怪我。主要是想保证五个面的分度,就是要每个面之间的角度,因为是旋转工位,一个角度错了下面的就都错了。

网友(点评):
与之相连的零件主要靠5个孔来定位安装?如果精度不够,或许可以设计一个调整结构。不知道负载大吗?

网友(点评):
确实工件需要这五个孔来安装 ,结构实在想不出还有啥更简单一些的了,五个工位缺一个都不行,负载倒是不大。现在这个五面体的分度工作是最头痛的,

网友(点评):
带精确分度的工作台可以解决分度的问题,但你的T611B好像没这个功能。

网友:
设备保证

楼主:
实在不行就车一个带锥度的芯子,然后在圆板上也弄一个套,先加工找平一个面,然后以找平后的面为基准面,用百分表根据三角函数去找斜面。

网友:
五面体非的连在一起吗?
分开成5个板,各自与底板连接不行吗?

网友:
你的焊接件需要在时效之后再加工那5个面,不然应力变形会影响精度。

网友(点评):
还有你这个工件大体尺寸有多大?如果不大,可以在镗铣床的工作台上装一个分度盘,不过装这个需要细心找正的。

网友(点评):
时效肯定会做,而且焊接的时候已经事先点上然后焊了几道筋做牵引,然后才满焊的

网友:
简单的,1、在圆盘上用螺栓再固定一块五边形的钢板(线切割或者自己加工),厚度自己选择,校正用。
2、校正五边形的直边,然后铣面,钻孔,转动工件,校正五边形直边,再铣面,钻孔。

网友(点评):
此法可行,但是线割这么大块板不少钱呀

网友(点评):
铣床自己铣啊

网友:
1。如果五面体与圆盘可以焊接的话,就先将圆盘用线切割机拉出外圆与内五边,再把五面体焊接,上下端面加工(保证垂直度以及五边形的几何参数),然后拼装焊接。
2如果圆盘不能够焊接的话,可以在圆盘上用数控平面铣床铣削出3-5mm的五边形凹槽,在槽内相应部位钻孔,再把五面体焊接,上下端面加工(保证垂直度以及五边形的几何参数),然后拼装钻孔攻丝。

网友(点评):
圆盘不能焊接,您这第二个方法我在想怎么去清角。铣出的凹槽两个面连接处的角怎么清

网友:
凹槽的转角处不用处理,只需要把五边形与凹槽交接处倒角,甚至可以倒大角,我们的五边形定位不靠顶部,而靠五个边。

网友:
如果镗床精度好的话,加工五个面没问题的

网友:
哥,正弦台加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