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联阀求解

楼主(2013-10-07):
这是五连阀中的一片,请问绿色圆中的两个像先导溢流阀的是什么东西,具体名称,谢谢!

网友:
没接触过此类阀,看原理是集合了充液和溢流的功能,应该是用在大型油缸上。

网友A:
工程机械上的阀最基本的就是这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机械上的阀最基本的就是这种功能

以前见到的都是基本的换向阀,阀组里没有像溢流阀的这种,不知道具体有什么作用,是不是有了这个我就不用在五联阀前加安全阀了.谢谢!

网友:
电磁溢流阀,一般是得电溢流,失电卸荷

网友:
从图中看都起回油被压的作用,使液压缸的负值负载平稳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做平衡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