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轴承钢球怎样打孔攻丝?

楼主(2013-10-07):
我们这边有两个轴承钢球(g10),直径为23.8。需要攻m4的螺纹,深度为5~7,小孔的轴线需要过球心,加工要求比较高。这边相关的设备有电火花,但没有夹具;普车普铣,数车数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保证小孔轴线过球心,可能要做夹具,请问怎样做?
或者说有没有已经做好的这样的小钢球(G10)卖?只需要2~3个,谢谢。

网友A:
电火花打底孔

网友:
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弄,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打底孔

你好,能不能详细点,谢谢

网友B:
有数铣为何不用?

网友:
可是  轴承钢球一般都特别硬,即使打了底孔,估计丝锥也攻不动啊,而且轴承钢特别脆,易崩裂

网友(点评):
这句话很有道理,针对这种情况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热处理下然后钻孔攻丝,没有条件可以采取头攻、二攻、攻丝时加润滑剂等方法辅助攻丝。

网友:
反过来做,先做孔,然后做球。例如人工关节:

网友:
貌似市场上有卖的吧~

网友:
可以车床

网友:
不带轴承钢球,直接火花机攻丝,M4牙 5~7深,
含国内快递不含税,100元一个牙孔。

网友C:
夹具成本12元内。精度可达0.01。

网友:
夹具肯定要有啊,电火花攻丝

网友:
工件是G10轴承钢球,硬度58-63。工装方面,提个建议供你参考,工装采用两个V型块,若没有那么大的V型块,就做两个配对的V型块,V型块上钻两个螺纹孔,工件放到V型块中,然后用螺纹拧紧。工件钻孔时以两个V型块定位。

网友(点评):
一般的磨床用的虎钳,本身就自带有V槽,又可以夹紧,很方便的说。

网友(点评):
那就采用工具平口虎钳,精度0.0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数铣为何不用?

请问怎样用呢?数铣中的虎头钳是平口 的,无法夹住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具成本12元内。精度可达0.01。

 能不能详细说说是什么样的夹具,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说是什么样的夹具,在哪可以买到?

随便找块废板料(不过还是有平面度,基准比较方面测量的比较好),线割一个球孔直径大小的孔,直接把球塞(紧配)进去,电火花攻牙就行了!

网友D:
6楼老兄说的对。成品的轴承钢球硬度一般都在LRC60左右,怎么钻孔?怎么攻丝?
除非定做,先钻孔、攻丝,再热处理。有数控铣,过球心不是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老兄说的对。成品的轴承钢球硬度一般都在LRC60左右,怎么钻孔?怎么攻丝?
除非定做,先钻孔、攻丝,再 ...

目前攻不了丝,我们只能勉强打孔和杆焊接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攻丝不知道怎么做的,但是打孔我们是用电脉冲冲的

电火花,螺纹铜公旋转进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我们做了两个半圆的夹具,勉强夹紧小球

网友:
可以这样找块钢板足够厚,双面平行,平面度足够好,固定在电火花机上,火花一孔,孔径、深度自己算,完后把钢球放在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