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式提升机工况特点

楼主(2013-10-07):
水泥行业用的斗式提升机工况有什么特点呀?请高手赐教!

网友:
乱说几句:
有垂直的、大倾角的;对粉料、碎料(在皮带上滑脱的);固定的、好像也有移动的;就是强力带上固定料斗。

网友:
水泥厂用的斗式提升机大都NE或者NSE的板链式提升机,链板、链轮及料斗磨损较严重,特别是存在回料情况的时候,磨损特别严重,壳体也会被磨穿。

网友(2013-12-25):
斗提机磨损较严重,
润滑条件也很恶劣。
设计时要考虑好维修更换和日常润滑等作业需要,
特别要注意底部清理存料的方便,
避免异常磨损和卡阻等情况。

网友:
还是去现场实际了解

网友(2014-04-08):
安装的垂直度不好,连接斗的链条容易脱,若是偏斜厉害的话,料斗都有可能刮着机壳产生很大的噪声!

网友:
基本上用的都料条的,适用于环境比较恶劣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