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齿轮装配

楼主(2013-10-07):
关于齿轮装配一直未懂,请教solidworks中齿轮是如何配合的,最好附加图片。感谢...

网友A:
虚拟装配而已,只要分度圆对齐,动画里就能动起来

网友:
对齐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装配而已,只要分度圆对齐,动画里就能动起来

分度圆对其容易,啮合的话,就不会了

网友:
高级配合里面有齿条和齿轮配合,
先用分度圆和中心线定位,然后用齿轮配合

网友:
分度圆对齐

网友:
自己看看书吧~~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