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框架草图 怎么转换为结构件?

楼主(2013-10-07):
如题。。。找不到按哪个按钮了。。。

网友:
要在3维草图里画的,应该算焊接件类

网友:
帮助里说的很清楚,请搜索“自定义结构构件”
退出草图后,在设计树中选中草图,右键单击 保存到库
当然,要按照自定义结构构件中关于名称和标准等对三级文件夹的命名要求

网友(点评):
只是帮助文件的“搬运工”而已

网友:
哪个软件

网友:
什么软件??每个软件都有些不同

网友:
一看就是sw的,焊接,结构件选取

网友:
同时初学者,一头雾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