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分层机的传动结构不懂!请教

楼主(2013-10-07):
各位好! 如图我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你不已经画出来了吗

楼主:
呵呵!关键是如何实现。用一个电机带动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好处理。搞不清楚里面的接够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听您说的结构有点像是面条机调节面条厚度用的 不知您见过没 那个可调距离不大 应该是调节啮合齿轮的中心距 可能大侠的可调距离挺大的吧

网友(点评):
也不大 3-10MM左右

网友(点评):
我见过的。

楼主:
上一个图

网友(点评):
请指教:这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就是这个设备。作用是PVC皮带分层用的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知道剖层机不?结构就是你要的这样的。里面用万向节带动压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知道剖层机不?结构就是你要的这样的。里面用万向节带动压辊的。

先谢谢!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B:
不知是否是这样。

网友(点评):
处士大侠这个想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C:
调整间隙的范围小的话就用2个齿轮 ,一个钢的 一个塑料的
调整范围大的话就用双面的时规带

网友(点评):
分层时需要的力量很大。我估计带传动。会用不了多久

网友(点评):
靠盖面两齿轮的中心距调整间隙吗?中心距改变了还能不能正常啮合?关系大不大?

网友(点评):
齿轮中心距调整间隙后,齿轮不能正常的啮合。但是齿轮不正常啮合产生的结构就是功能实现了,随之齿轮寿命减速了,还不能频繁的正反转啊,齿隙大了

网友:
主动轮电机驱动  从动轮用弹簧压紧在主动轮上即可跟着一起转动 最终压力可以带着PVC分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否是这样。

嗯!这样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我看这个设备的体积是比较小的。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实现吧!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设备。作用是PVC皮带分层用的

调节距离是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间隙的范围小的话就用2个齿轮 ,一个钢的 一个塑料的
调整范围大的话就用双面的时规带

皮带传动。我看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节距离是多大啊?

调节距离3-10MM之间

网友(点评):
调节距离3-10MM---一对普通长齿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一个图

皮带分层用的。然后可以把皮带熱合粘起来

网友E:
这样可行?

网友(点评):
这个我没看懂。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
楼主,你在看看这图片。我这有这设备照片。

网友(点评):
这样也是可以的。不过小设备肯不是用这样的方法的

网友F:
用滚珠丝杆+斜块应该可以连续调节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可行?

齿轮传动转动手柄调节滚筒之间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滚珠丝杆+斜块应该可以连续调节间隙

可以给个示意图吗!谢谢!

楼主:
这个图要清楚点。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呢,受力可以啊,结构也能缩小

网友(点评):
。谢谢!这样有个问题。这两个轮的转向都是一个方向了。起不到滚压的、作用了

网友(点评):
再加一个中间齿轮,2个中间齿轮啮合,又分别与 固定、活动齿轮啮合

网友(点评):
这个俩轮转向相同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可行?

这个估计不行,他调节的距离比较大,3-10mm。
你这种方法是微调。

网友:
2个中间齿轮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最接近的勒~!

网友:
上下轴标准间距是多少?不知道空间有多少,拿不定具体方案。

这个图是,我做固体胶带压炼机上用的。看看能不能用。

右边的大小齿轮轴距变化很小,齿轮磨损也就很小了。

网友:
参考一下矫直机

网友G:
按图上理解,一个电机,一般就表示一个主动轮、一个从动轮,用螺杆控制从动轮来调节高度,用来压紧,这样结构就容易设计了

网友(点评):
问题是结构要简单。调节量3-10MM。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否是这样。

这个方法好,刚性好

网友:
设计要求是什么,参数呢?功能上许多结构都可以使用,关键是设计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图上理解,一个电机,一般就表示一个主动轮、一个从动轮,用螺杆控制从动轮来调节高度,用来压紧,这样结 ...

线材矫直机上有很多这样的机构,不知是否满足楼主的要求,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