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速电机

楼主(2013-10-07):
最近帮好友设计个焊接工装,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一圆管上焊一法兰,重量和尺寸不大(D200以内)。
根据经验,焊接时零件旋转速度约40-50S/转。
小厂当然成本很重要—变频器、步进电机就不考虑了。
在市场看减速机的时候看见一单项交流调速电机(带调速器),价格在1000元内,老板称速度可调至2-5转/分钟(可惜没试成).
本人对电机不懂,这种电机使用情况如何,若功能可行,对于焊接工装来说那就简单多了。
有对此熟悉的朋友,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
小功率的电机电子调速没有问题,转矩不是很大。功率大的电机变频调速,电磁调速。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加变速器300多一点,力量应该够

网友:
不知楼主的管是多长的?是水平放置还是竖直放置焊接?

网友:
调速电机不错,我们这边经常用,不过都是小功率的,40-120W

网友A:
嗨,你说的就是焊翻边环或死法兰吧。我公司也是做不锈钢管道的。我也自己设计了一套 ,采用调速电机带动皮带轮,最后做成样品了,试用了几下,电子调速器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嗨,你说的就是焊翻边环或死法兰吧。我公司也是做不锈钢管道的。我也自己设计了一套 ,采用调速电机带动皮带 ...

半自动焊接转盘,要解决以下问题:
1,速度要求很慢,可调。对于调速电机,仅靠电子调速,调整范围不大,速度小,电机与调速器很容易烧坏。
2,要解决焊接时,接地问题,转盘要求导电。但是转盘要用轴承的话,轴承因为电腐蚀很容易报废。
3,焊接时,要求手动瞬间停止。用开关控制不可能。用皮带可行。

网友:
焊接的部分我不懂,调速电机部分我可以讲两句。现在市面上的调速电机一般是一个交流电机加一个齿轮减速器配合使用(减速齿轮的减速比有很多种,常用的有1比50等),这样能降低输出的转速而增大输出力矩。此类电机的运行速度最大为1250转/分钟,配套的电子调速能降低电机的运行速度。但是范围有限。需要较慢的转速只要选减速比比较大的齿轮减速器即可。

楼主:
最后不敢用调速电机。
还是传统结构:双极型星减速机(500W/速比1225),轴承转盘,水平焊接。
结构倒是可靠,就是体积太大。
遗憾!真想买个试试!考虑理论都没搞清楚,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