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上而下中布局以及块的困惑

楼主(2013-10-07):
如题:
这几天一直摸索自上而下,处处碰壁,全身肾上腺激素上庸,要把软件砸了的心都有了
试验装配体是一个6209轴承,觉得吧,这个简单,零件少,有简单的相对运动……
一开始先做了个参考几何体,就是画个草图,标注好尺寸,
然后新建零件,用转化实体引用的方法获得参考,生成的零件都是内部保存的,发现轴承不能转动,全都是固定的,改成浮动以后一转动就出错,因为平面偏离了参考实体引用的平面,导致找不到引用实体

那就在布局里做成块吧,最初做了三个块,外圈内圈滚动体,发现同样是全都固定的,压缩了一些配合之后,能动了,但是想要改尺寸驱动下吧,块里面没有了之前标注的尺寸,爆炸后又重新制作块,无法驱动,因为“通过块制作零件”中的块找不到了

然后又重新做,不在布局里制作块,同样是一转动就出错,
在布局里做成一个块,仍然是编辑块的时候没有尺寸,……

一直也没有研究懂,这个自上而下的布局,怎么用,
高手可否找个零件给示意下?

图一是一转动就出错,图二是编辑块的时候,约束和尺寸都没有了,不知道去哪了

网友:
呵呵呵,又不是搞系统工程,一个人画图就无所谓

网友A:
大侠,你的思路错了。自上而下设计,如果是要求最后走全参控制路线的话,每一个零件都是不能运动的。因为你的每一次参考就相当于一个约束配合。完成绘制后,就是零件固定状态。也正因为如此,才可以做全参控制。
如果是走变设计边绘制边检查运动的路线,那么每次完成一个新零件,就要进入该零件中解除外部参考,然后重新定义配合。
你现在的这个思路是不对的。

网友(点评):
对破衣的认识依旧停留在野火2.0之前的版本上,不敢说破衣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你的思路错了。自上而下设计,如果是要求最后走全参控制路线的话,每一个零件都是不能运动的。因为你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g5Nzg3MjA=.html
在论坛里好不容易找到了这样一个视频,这个帖子大侠也回复点评过,
结合这几天对这个top-down设计方法的实验,谈一点自己的拙见,望大侠给予指教。

主讲提到了top-down的三个关键词:关联、参考、传递
我们之所以选择top-down设计方法,是因为我们想将装配体中的一些尺寸,关联并传递到零件当中
正如大侠所说,添加了一个关联,就相当于添加了一个约束,最终,零件肯定要固定
多实体和布局参考有许多共同之处,多实体可以看做是固定了的装配体,实体就是每一个零件,而布局参考也可以看做是一个每个零件都相互关联的装配体……  所以我们并不一定要拘泥于是否使用布局

至于运动,布局绘制中可以看到,草图中的每一个约束,水平或者垂直,都在配合中体现,压缩某些配合,就能实现运动,若要参数驱动,就必须解压缩配置,恢复到固定状态……这个还没有试验,有机会试验一下

网友(点评):
大侠,你说的原理上没有问题,但是你用的是SW。你可以去看一下,在SW的T-D设计过程中,每次在装配体上生成一个新零件,会自动产生一个“在XX上”的配合约束。而这个就是你的新零件基准。

网友(点评):
这个约束决定了即便你其他的尺寸、线形都没有参考外部联结,这个零件也依旧是固定的。而压缩它,就相当于压缩掉所有在此基础上的建模。这个是软件自身决定的。

网友(点评):
另外,在T-D过程中,我个人并不建议大量使用配置或者压缩。因为这样一方面会增加单个零件的存储空间,另一方面,大量使用配置,压缩就需要在其对应的装配体中重复创建配置,这对于简单的T-D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但是如果出现3重嵌套的T-D设计,你发现这无疑是灾难。特别是当这样的设计最后还要再进行系列化的时候。这个可以用一个形象的例子说。每一个压缩相当于你电脑中的一个文件,配置相当于文件夹。

网友(点评):
如果只有两层或者一层,那么其随机排列组合的方式很少,你还可以兼顾。但如果层数增加,要做到每个文件夹内配置既重复有有区别的配置,马上就混乱了。

网友(点评):
再有,SW的精髓是配置,而特点是快速建模加修改方便。大量使用配置,即便对单个模型来说也是一种灾难,你会在不同的时间段设计中发现自己出现了各种不可预期的压缩连带,使得设计速度降低,本末倒置

网友(点评):
所以,我还是之前的论点,对于简单模型,T-D设计很容易,做配置也好,做参化也好,都没问题。而对于复杂模型,这种趋于理想的方式就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不仅考验软件本身,更需要设计人强大的整体把握和经验累积

网友(点评):
所以,本着提高设计效率的目的,个人不建议花大精力在这些上面。可以把参化同运动分析,力学分析,疲劳分析分别形成新的装配体,以达到相同的目的。

楼主:
又看了个视频,说solidworks里面最重要的3点:
1就是类似于孔类零件要阵列,因为后面要用到特征驱动的装配
2就是装配体中要完全定义,就是不能够被移动,即使有些能移动,也是通过压缩一些配合,便于仿真以及动画,这点与我们之前的不谋而合。。如果不完全定义的话,对于大型装配体会很麻烦(就是一运动,参考就没有了,会提示错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改一大串)
3就是零件建模也要完全定义,这个就是通过添加一些尺寸等

如此看来,这的确是要点

网友(点评):
对于完全定义的问题,有些时候会比较难,特别是对于方程驱动类的封闭曲线,完全定义本身就可能出错。不可强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你的思路错了。自上而下设计,如果是要求最后走全参控制路线的话,每一个零件都是不能运动的。因为你 ...

非常感谢,无法言表
似乎明白一点点了,还要在以后的实践中学习

网友:
能做到任何时候,根据需要去添加、删除、压缩、解压各种参考就OK了。此才所谓真正的游刃有余。本人很不喜欢新零件中的那个在位参考。

网友:
感觉大侠还是得从基本操作上多加强一下啊,跟之前关于焊接的那帖子一样,有时候想复杂了,多用用常规功能,思路和习惯能跟上sw的模式了,很多问题都能很快解决了。

网友:
自上而下,就是先基本原理图,或者是称为”骨架“,搞好了,其他零件按照他搞,包括线面点
缺点就是运动麻烦,优点就是骨架一改其他都会改,适用于新开发的设备;
如果大家集团作战,估计不好搞,不培训的话,以后会乱套,自上而下都会有关联,一处被删除,其他零件都会乱;
具体你可以看看PRO的自上而下,客车的设计,那个才是真正的自上而下,

网友:
大型设备集团设计,总工分包各个部们设计,就可以用这个,骨架做好,发各个部门设计,最后汇总;骨架不动,谁都不能动

Sw的骨架设计模式感觉不行,没有ProE好,那个骨架都可以更新的,这个SW麻烦点

网友:
要做成零件装配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