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解决方案

楼主(2013-10-07):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要实现如图所示的功能要怎样设计液压系统啊...
       我这个液压升降机构是竖直放置的,平台上面负载最小时有5kg最大时有25kg(大小形状跟路锥差不多)左右。
       基本原理:步骤一.当负载放在平台上时液压缸需要升高到工位一的位置,等个1s左右再升到工位二的位置,等负载到位后再空载原路返回
                         步骤二.平台空载上升到工位二接住负载,然后直接下降到底
                         然后就是不断重复步骤一和步骤二老......
        我对液压不太熟,我先说说我的想法,我在底部、工位一和工位二都装个行程开关,液压器件我都选用可以电控的(不知道选哪种?希望有那种可以电压控制的,望大侠们多多提建议啊。。。)这样我就可以通过程序来精确控制老。

网友:
我到建议你找本书学习,书上很多有这样例子。

网友:
书上或网上很多液压系统的设计例子。

楼主:
有谁能告诉我,有这种600mm左右行程,载重25kg,速度0.5m/s的液压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谁能告诉我,有这种600mm左右行程,载重25kg,速度0.5m/s的液压缸吗?

看你要实现的这个功能应该是选用双作用的液压缸了,只是楼主没有明确受力面积也就是活塞的尺寸,液压缸另外双作用的话还需要考虑活塞直径,从而达到你想要精确控制从平台底部运行到具体位置所需的时间。我们是成熟液压缸生产商,可以交流交流Q893372697

网友:
用液压方案工作动作及循环很容易实现。但建议用气动方案更好。理由有两点:1.负载很小,很小的三位气缸就可以推动,而且0.5m/S的速度对于气缸很低,对于液压缸偏高。2.液压成本会是气动的好几倍。

网友:
恩,负载不是很大,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气动。对于延迟环节,加一个时间延迟继电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
换向阀加液压锁加节流阀,然后电控程序可以做成自动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