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焊割的毛坯料用哪种合金刀片 急!

楼主(2013-10-07):
今车削焊割的毛坯料  用YT15 ;YG6 ;798三种合金刀片 都试了效果不好啊 走10mm左右刀片就不行了 (工件直径:500mm  厚度:50mm)  因为是焊割的 所以坑坑洼洼的很多 表皮也硬  请高手们支支招 用哪种合金刀片车削焊割的毛坯料比较合适!

网友:
a3?  T5

楼主:
感谢你们的指点

网友:
就普通刀片就可以,你可以先敲掉一些切割瘤。在车,但是开始车削有吃少一些。走低转数,切割瘤没有后就可以提高车削速度和吃刀了

网友(点评):
车削吃刀量要大一点,进给量小一点,效果更佳

网友(点评):
还是M说的对

网友:
焊割的表层很硬

网友:
试试YG8。低转速大吃刀量。因为刀尖最好不参与断屑加工的部分。这样保护刀尖

网友:
推荐YG8或YT5,其实用什么类型刀片不是最主要的。3 n& I( Q8 F3 x  S1 V
合理的刀具角度和切屑用量才是首要。如果再仔细清除割渣,并使用切屑液效果会更好。

网友:
s8吧楼上的推荐不能用的g8t5只是耐撞击不易蹦而已

网友:
我用YG8.一把粗车,一把精车!

网友:
退火或者用氧气烤一下

网友:
先用yg刀,转速底一点,进刀量大一点,进刀速度低一点,全部切出来以后,换yt刀。

网友:
用yt5挑丝刀来车,吃刀量大,走刀速度慢 转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