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鉻工艺淬火工艺哪个在前?这样做的的目的?镀鉻深度?镀鉻后是否机械加工?磨削?

楼主(2013-10-07):
镀鉻工艺淬火工艺哪个在前?这样做的的目的?镀鉻深度?镀鉻后是否机械加工?磨削?

网友A:
镀鉻后可以少量磨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鉻后可以少量磨削

度层深度呢?磨削多少去?能详解吗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参考磨削量,根据实际零件使用工况而定。

网友:
淬火后磨削,注意磨削表面的粗糙度,便于后续铬层的吸附!粗糙度不好,铬层要掉!

网友(点评):
如果热处理不到位,可以想象一下巧克力脆皮雪糕的效果。

网友:
我们一般就镀十几道,稍微一磨不就没有了吗?

网友(点评):
1.一般加工图纸标注的硬铬层是磨削后的最终厚度; 2.精磨切削量很小。

网友:
先热处理,将被镀物体改变金属组织结构后,再镀铬层,最后需要精磨保证被镀物体的粗糙度及精度,一般硬铬层0.03~0.05mm为宜。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合理

网友:
前先淬火,再电镀,最后精磨。

网友:
一般的加工工艺都是先淬火,在机械加工。然后进行镀鉻处理。淬火是属于基础加工工艺,改变的是产品的内部机械性能。镀鉻工艺是属于表面处理工艺,主要是起美观和防锈的作用。镀鉻厚度:装饰性镀铬0.001-0.003mm ,耐磨性镀铬0.05-0.1mm 。磨削属机械加工最好设计在淬火后,镀鉻前。

网友(点评):
有点道理哦,很详细

网友:
以前在见过资料,要作加工尺寸链计算。

网友:
好多大侠 不知道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网友B:
先进行热处理啊,然后去镀铬,镀铬后可以磨削的,但是不能模太多,热处理是要力学性能,镀铬我们一般用来防锈和增加耐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进行热处理啊,然后去镀铬,镀铬后可以磨削的,但是不能模太多,热处理是要力学性能,镀铬我们一般用来防 ...

车留多少的量淬火,后镀络多深?磨多少?

网友:
先淬火再加工后渡铬

网友:
一般镀鉻厚度为3-5丝,镀鉻后表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小的疙瘩,可以采取绗磨处理。

网友:
学习了,看来基本功不到位啊。

网友(2014-01-10):
淬火---磨至镀鉻前尺寸,达到Ra0.8以上------镀鉻,厚度最好在0.03-0.05mm,可以多镀一些约0.1mm--------磨至需要尺寸

网友:
手册上讲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