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solidworks时显示windows配置DWeditor

楼主(2013-10-07):
打开solidworks时显示windows配置DWeditor,这个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SolidWorks没有安装完全,等待着它自己配置完成后桌面会显示一个图标,一般用不着,删除图标就行了。

网友B:
是不是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冲突

本来挺好的,我装了Quest3D软件后就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没有安装完全,等待着它自己配置完成后桌面会显示一个图标,一般用不着,删除图标就行了。

solidworks配置时要求源文件,我没有,所以这个办法对我来说不可行

网友(点评):
把图标快捷方式删除试试。

网友:
还有DWGEDITOR这软件的,必定是2010版及之前的版本,楼主可以安装solidworks2012SP5,就没这麻烦事,因为solidworks正式废除了dwg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