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此类斜块要注意什么,有没有标准呢?

楼主(2013-10-07):
请问如图,通过黄色的斜块的上下移动,讲A块夹紧在B面.黄色斜块在机械设计上的名称叫什么呢?
设计此类斜块要注意什么,有没有标准呢?

这个类似设计手册上的楔键和切向键,但是我要能经常移动的比键大多了!

网友:
哪有黄色,我是色盲吗

网友:
确实我也看不到黄色

网友:
这种斜块的要点是防止自锁。有角度的规定。

网友:
似乎可以叫“楔子”?
接触过一种夹紧用的楔子,斜角=9°。

网友:
你要小心那块斜块往下插会带动工件也往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