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一数车的三爪修了一下,车铝棒有10丝的接到痕,求解释,求指导!

楼主(2013-10-07):
车间有一数车的三爪原来焊铜皮了,现在把铜皮拆了,用内孔刀把整个三爪镗了一遍,结果用50大的铝棒试车,有10~15丝的接刀痕,这正常吗?
       先说一下我镗爪的方法和过程吧:
      第一步,用一个外径30的导柱套装在三爪最后一齿,夹紧

      第二步,用内孔刀车刀车削三爪(最后一齿,暂时不加工),直到三个爪的弧面都见光为止同时车削三爪端面以及三爪前端的阶梯孔
      第三步,用一个外径76内径66,长10的铁环装夹在三爪前端阶梯孔
      第四步,用内孔槽刀车削三爪最后一齿,直到它所在孔的孔径比其前端的都大为止

     然后说一下铝棒试车的过程:
     铝棒全长375,外径50
     第一二装夹,悬伸150左右,未找正,直接加工,  车两刀
        M3 S800  G90 X48 Z-140 F0.08
                             X47.5
    第二次装夹,悬伸150左右,未找正,直接加工,  车两刀
        M3 S800  G90 X48 Z-136 F0.08
                             X47.5
    现在的问题是在交接的地方有明显的接刀痕,用带表的卡尺量了一下有10~15丝的接刀痕,这正常吗,我担心的是镗爪没镗好!

网友A:
LZ方法是对的,把里面镗大5丝至8丝更好,卡盘太旧还是没多少用的

网友B:
不是液压卡盘吗?
我和行中大侠的意见相反。我认为楼主没有潜心研究过如何车卡爪,在这个社区里所有车卡爪的贴我认为都是不完全对的。
我对楼主提个要求:一刀车完全爪,不要接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液压卡盘吗?
我和行中大侠的意见相反。我认为楼主没有潜心研究过如何车卡爪,在这个社区里所有车卡爪 ...

不是液压的!一刀车,怎么干?我本来是想一刀搞定的,原来是把一轴承夹在最后面的(端面螺纹的末端),但是车着车着,突然发现轴承好像太偏了,就放弃了这个放法,不知道是我夹得不好,还是三个爪的端面螺纹末端不是一个同心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方法是对的,把里面镗大5丝至8丝更好,卡盘太旧还是没多少用的

那是卡盘的问题?明天车一30的棒料试试!

网友C:
有问题,棒长375,两次均车150有接痕?不是掉头的话有300在外面会不会有点甩??

网友:
似乎是卡盘自身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棒长375,两次均车150有接痕?不是掉头的话有300在外面会不会有点甩??

当然是掉头了,悬伸150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掉头了,悬伸150呀

375-150-150=75<0,中间没车完哪来的接痕??

网友(点评):
我也有此一问

网友:
现在卡盘质量普遍特别差!我们都是将就将就换新的

网友(2016-08-08):
现在的东西不像以前的补补焊焊又3年~
告诉你新买的都不一定达标~

网友:
二次装夹加工大部分机床都有接刀痕的!楼主装夹时不是没找正呢,这接刀痕就更明显了!
高精密级别机床的接刀痕才能看不出来的,不过也有一到三丝的误差的!

网友:
那个接刀痕是不会车没有的,只是会车的小点

网友:
是不是有毛坯,多调几次头误差就会小点

网友:
前面楼主阐述了自己是如何修的软爪,虽然有些步奏不是很合理,但如果每一个步骤都到位了,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楼主所描述的现象。
唯一担心的是卡盘问题,记得06年的时候休息天出去做兼职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
手动卡盘,第一道工序调机,发现外螺纹牙顶宽度不一致,有几牙明显宽了许多,差值0.3mm以上,后来加了很大的锥度开机但过程很不稳定。(那时候没找到原因,还不敢跟厂里的负责人说,怕人家说我技术不好)
直到后来改车二,换卡爪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卡槽都裂了,产品夹的不够紧,车削的时候零件有松动才出现了这种情况。跟厂里反应之后更换了卡盘,后面做类似的产品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希望我的回复会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16-10-07):
工件装正点啊,怕有躢动,光度也有的